关于电器连接的控制电路的入门知识

楼主(2016-08-31):
对于电器连接的知识和控制电路连接的经验请各位大神点拨点拨

网友A:
你不举出问题来怎么跟你说?电器连接在正确的情况下要考虑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举出问题来怎么跟你说?电器连接在正确的情况下要考虑保护

我需要一些电器连接的控制电路的入门知识资料

网友A:
百度去搜 好多了 根据你想要的下载就行 纯电路的 PLC 的 伺服的 在论坛搜都能搜到

网友B:
学习低压电器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chinalgo  你不举出问题来怎么...

你要的太广泛了,你可以自己先看看电力拖动,这方面的书

网友D:
继电器控制,电气入门江城

网友E:
先找资料好好看看!!!

网友F(2016-12-07):
引用 网友B:
学习低压电器先。。。。

先干吗啊。。

网友G(2017-02-21):
太宽泛,最好有针对性的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