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技术和无线网络应用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08-31):
准确地说,WLAN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线互联网技术,这点从它的定义(无线局域网)也可看出,它是一种局域网的无线连接形式。同时,无线AP也并非一种与互联网交换数据、类似于Modem的调制解调设备,它实际上是一个无线交换机——将从有线网络(例如Internet)接收到的数据转换成无线信号并发出,将接收到的无线信号转换成数据并发回到有线网络。因此,若把无线AP理解为类似于GPRS那样随时随地上网的设备是错误的,此“无线”非彼“无线”。

     IEEE 802.11b还是IEEE 802.11g?

     这是一个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不可否认在性能上,IEEE 802.11g具有很大的优势,54Mbps的传输速率能满足高带宽需求的网络应用。然而笔者认为,对于构建家庭内部无线局域网而言,IEEE 802.11b仍是最佳经济之选。虽然它的传输速率仅为11Mbps(实际值为每秒500~600kB),但这个速度还是要高于DSL、LAN等家庭常见宽带类型的接入速度,完全可以满足家庭用户无线宽带共享上网的需求。

;    无线网络安全吗?

     由于无线网络不像有线网络那样受到地理位置的限制,只要有无线信号的地方便可联入,因此安全性问题倍受人们关注。家庭无线网络对数据保密性的要求虽没有商业领域那么严格,但面对日益拥挤的网络速度,谁都不想自己有限的带宽被不熟悉的他人共享,因此家庭无线网络也应选择合适的加密方式。对比起来主要有两种:其一是64位/128位的WEP数据加密。此方式的安全度高,但由于加密/解密过程中要消耗一部分无线网络带宽,因此有效数据的传输速度会受到影响。其二是关闭AP的SSID无线标示,这样无线网络的SSID指示就不会出现在任何可用的网络连接中,用户只有输入了SSID后才能连接,而AP的SSID标示在管理AP时可以随意更改的(类似于登陆信箱是输入的用户名和密码),因此此方法在不损失传输速度的同时也起到了“加密”的作用,有效的防止了未授权用户的入侵,是家庭无线网络的最佳防范措施。

     初始验证密码是什么?

     前面已说明,目前绝大部分AP都提供了Web式管理,当用户第一次进入管理界面时需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如图3所示)。一般情况下,厂商在其产品说明书中均会注明AP出厂时的默认用户名和密码。如果您选购的是二手产品,无说明书可查的话,那只有到厂商的主页去下载相应的产品手册了。至于那些已被“前任主人”设置了特特殊账号和密码的无线AP,则可以通过“出厂重置键”来恢复其默认值。

     如何摆放到位?

     AP的摆放也是有科学的。无线信号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射频信号,存在着干扰问题,而天线又是一种方向性元件,它只能往特定的方向辐射高强度能量,因此天线的摆放位置——无线AP的摆放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到射频场形的效果,从而影响到信号质量及信号强度。为此无线AP的摆放,应尽量选择开阔、无障碍物的位置,一般而言,“居中”的位置是获得最佳信号覆盖效果的最佳位置。

     落实到具体情况来看,100平米以下的户型一般为两室一厅,在布局无线网络时,将无线AP放置在客厅或是几个房间的交汇口,效果最理想,放置在其他房间信号会稍差一些。150平米以上的户型,这样的房间一般较复杂,同样将无线网关放置在交汇口效果最理想,放置在其他房间,信号需要进行测试后才可以找出无线信号死角。

  如何查看信号强度?

     如果计算机使用的是Windows XP或Windows 2000操作系统,只要在无线网络连通时点击任务栏中的无线网络状态图标,即可得知无线信号的强弱,这是最直观的检测方法。

     另外,目前市面上绝大部分PCMCIA接口的无线网卡都带有专门的管理软件与之相匹配,利用它便可详细查询无线网络状态,设置各项功能参数等。以Lucent ORiNOCO为例,通过其自带的ORiNOCO Client Manager管理软件,可以实现信号查看、频道选择、无线加密等功能,设置起来也十分方便。

     而一些品牌计算机所配备的专用管理软件往往会更加强大,例如IBM ThinkPad笔记本电脑,使用IBM Access Connection软件与无线网卡搭配,无线信号强弱的检测值可精确到1%。

信号较弱时怎么办?

     这是每一位组网用户都可能遇见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信号质量差,数据传输不稳等症状。一般来说,可以通过添加外置天线、设置无线频道以及调整无线AP摆放位置等方法来改善。如果上述办法仍无法解决问题,则应考虑刷新无线网卡的固件、升级驱动程序。

     家庭无线网络是否存在干扰?

     这点是肯定的。房间墙壁的材料,家具的摆设,甚至是房门的开关都会影响到无线信号。由于802.11b/g的工作频段为2.4Ghz,而工业上许多设备的频段也正好在这一频段上,因此就抗干扰性而言,802.11a要好的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手机信号对无线网络的干扰比较大,因此在使用时应尽量远离无线AP的存放点,以免影响无线网络的连接质量。

网友A:
现在无线安全大家注意得比以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