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信号问题

楼主(2016-08-31):
故障:变频器输出的转速,4-20ma 带电的(不需要外部供电)

在dcs这边脱开卡件测量 4-20ma 有15ma ,变频器一侧测量也有15ma,

但是就是接线到dcs卡件后 接受不到信号。

经过检查发现是变频器一侧接地,有一根信号线接地了。

疑问:为什么接地了 在dcs这边还能测量到电流???

网友A:
电流没走接地处走的DCS这边呗

网友B:
com接地不正常吗?接地对信号传输会有影响吗?系统已经测量到信号电流,没有显示就是系统的故障了。

网友C:
加我QQ346115969我教你11

网友D:
没有共零吧,毕竟相当于连两个O位

网友E(2016-11-22):
两边要供地,否则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