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常见故障与维修

楼主(2016-08-31):
  1、漏电开关合闸后,一按下试验按钮,开关不动作。产生故障的原因会是:
  a、零序互感器二次侧引出线紧固螺钉松动或脱焊。
   处理方法:找出故障点并重新拧紧眼钉或焊牢引出线。
  b、集成块SF内部损坏。
   处理方法:更换一块好的IC。
  c、出口继电器的衔铁动作不灵。
   处理方法:修复或更换继电器。
  d、印刷电路板有假焊或连接插头接触不良。
   处理方法:情节出头。如发现断线应重新焊好。
  e、电源电压过低,致使电路工作不正常。
   处理方法:改善电源质量,提升电压。
  f、试验按钮的触头接触不良或发生断线。
   处理方法:清洁触头。如发现断线应重新焊好。
  g、出口继电器的驱动电流桥VC或晶闸管V损坏。
   处理方法:仔细严查整流桥和晶闸管,确认损坏者换新。
  2、漏电开关误动作。产生故障的原因有:
  a、电源电压波动大。
   处理方法:有条件可考虑安装稳压电源。
  b、使用环境不符合技术条件要求,如机械振动、环境温度等超过技术条件所允许的数值。
   处理方法:严格按产品的技术条件使用漏电开关。
  c、外部电磁干扰严重。
   处理方法:信号线应注意绞合在一起;加设电磁屏蔽措施;在放大电路入口处加接抗干扰电路。
  d、晶闸管控制极上的抗干扰电容失效,或晶闸管本身损坏,导致晶闸管误导通。
   处理方法:更换电容戴更换晶闸管。
  e.漏电开关安装接线错误。如三相四线制系统应装4极漏电开关的地方,却错装了3极漏电开关;用电设备外壳的接地线错课地与经过漏电开关后的零线相连;经过漏电开关后的零线重复接地,都会导致漏电开关一合即跳。
   处理方法:按使用要求正确安装接线。
  3、漏电开关动作特性不稳定。产生故障的原因有:
  a、零序电流互感器布线不当引起不均匀的剩余电流。
   处理方法:将一次导线绞合一起后,再穿过互感器。
  b、零序电流互感器二次侧输出端抗干扰电容器失效或损坏。
   处理方法:更换电容器。
  c、三选一开关接触不良。
   处理方法清理开关触头。
  d、存在插头、座虚接,电路板虚焊或接线松动的现象。
   处理方法:仔细检查各疑点,找出故障点修复。
  4、局部温升过高产生故障的原因有:
  a、零序电流互感器匝间或层间绝缘老化。
   处理方法:更换零序互感器。
  b、存在插头、座虚接,接线螺钉不紧的故障。
   处理方法:检查并拧紧。
  c、电器的线圈参数与使用条件不符。‘
   处理方法:更换电器线圈。
  d、开关触头表面有油污、不平或过分磨损。
   处理方法:清理接触面或更换触头。
  e、触头压力过小。
   处理方法:调整触头压力或更换触头弹簧。
  f、电器的运动部分卡住。
   处理方法:排除卡住现象。
  g、电器操作频率过高。
   处理方法:另选配操作频率合适的开关。

网友A(2016-10-07):
太详细了 不如直接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