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伺服散热风扇能否关闭?

楼主(2016-08-31):
问题如题,没找到风扇设置参数,能不能像变频器那样按温度启停?谢谢

网友A:
加我QQ346115969我教你

网友B:
楼主你还可以官网400电话

网友C:
楼主这是要省电么?? 常开着点好没坏处

网友D:
伺服属于耗能产品,一般都会发热,安装的时候还要求一定的间距,和其他发热元器件分开放置呢,楼主能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把风扇关了吗,风扇的耗电基本可以忽略的

楼主:
常开怕风扇坏,我感觉像冬天不用开风扇(待机时,我有好几个处于待机时间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