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CS3000学习经验总结

楼主(2016-08-31):
经过两周的培训学习,自己能够熟练掌握对CS3000系统的硬件和软件操作与维护,现将培训的情况和学习总结汇报如下:

第一周培训了CS3000的系统的硬件介绍和软件中的一些简单的控制回路制作:从系统硬件上主要讲了系统机架机笼、卡件的类型和分布、主控卡及硬件域号站号地址设置、网络分布及设置等。

硬件中讲了:一个机笼最多可以有八个卡件,一般设置九个机笼以内,讲了主控卡中各个指示灯表示的意义及平常维护时注意的事项,域号和站号设置方法,主要用的I/O卡件,其中模拟量卡件有AAI143AAV543AAT145AAR181等;类型、数字量卡件有ADV151ADV551等;以及通讯卡件ALR121的设置;网络分布分为以太网和VNET网,通过以太网把操作站和工程师站和其他管理网连接,VNET网把操作站和控制站连接,连接到控制站都是容余网络,分为BUS1BUS2BUS1设置为<172.16.域号.站号><250.250.0.0>BUS2设置为<192.168.128+域号.128+域号+站号><250.250.250.0>;在软件中讲了:首先建立一个工程,建立所需要的操作站和控制站数量及设置,把需要的机笼的数量加入后,再把所需要的I/O卡件加入,建立整理数据库后把相应的I/O点导入,在导入的同时要注意一:文字说明不能太多,一般在16个字之内,二:AO卡中要注明阀的作用方式,依次更新即可。控制回路有简单<PID>调节,单回路、串级、分层控制、选择控制、简单<PID>直接连输入输出即可,里面设置要正确包括(报警设定,测量跟踪,回差报警,及<PID>的作用方式要选择正确等)。串级控制用两个<PID>,一个<PID>输出给另一个<PID>的输入,副回路打串级,主回路打自动即可;分层调节用<SPLIT>功能块,要注意阀的正反作用设置,<SPLIT>模块打串级,用<PID>调节两个阀的开度;选择控制用<SS-H/M/L>模块分为高中低选择,用时把<SS-H/M/L>模块打自动,即SW=4即可使用。

第二周主要讲了软件中其他控制回路和流程图制作及动态连接,操作员站一些设置和报表趋势组建立,最后讲了如何下装主控和软件的安装及检修时注意的事项。

控制回路还有开关选择模块<SW-33>主要是选择用哪一路调节阀,在用<SW-33>模块中前面使用的<PID>在详细设置时要选择自定义,否则出错。比值控制模块<RATIO>,可以自己设定比值。运算模块<CALCU>,可以做一些运算作为输出调节某一参数。顺控模块<ST16>可以做一些连锁控制,计时模块<TM>。两路输入输出模块<SIO-22>。逻辑控制模块<LC64>可以实现一些连锁控制。站与站之间数字量通讯和模拟量通讯的设置。流程图制作,新建一个画面,然后在画面中做动态连接(做I/O点的连接、按钮连接、状态点连接、连锁点连接、<PID>的连接等)。操作站用户的添加设置,一些快捷键设置和一些常用的菜单介绍,各种报警和趋势的查看方法。趋势组建立,一副趋势画面有16组趋势,一组8个,可建立128个点。可建立趋势点6400个,其中可以定义短趋势和长趋势及保留说据的天数。

工程控制回路和流程图做完后要对控制站和操作站一一下装,在平常加点或修改某一流程图时只下装修改的流程图和控制点即可,不需要对整个下装。在平常检修时要注意几点,一检修前要对工程做保存, 选择工程文件点击Tools——Tuning Parmeters Saving 即可保存工程文件,把以前修改的报警再次下装的时候还可以存在。二要保存趋势组, 只需在CCS3000——his——save——longtrend把整个文件保存即可,以免趋势报警丢失,三要把做好的报表也可以保存下来。第四以防工程师站工程因电脑坏丢失说据,一定要把工程共享放到其它站上。选择工程Tools——Set Backup 放到其它机器上作为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