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p8-2.4打不开

楼主(2016-08-31):
EPLAN P8 2.4安装破解完成后,打不开。提示模块(插件)被注册。。。虚拟机上只有一个西门子tiaV13软件。win7 32位虚拟机。图示路径根本也没有这个文件。。。也没有这个路径。

楼主:
急。大神出手吧!!!!!!

网友A:
是不是没安 装成功造成的?正常安 装完成就可以建项目了哦

楼主:
应该是安装成功了  有一个教程上的步骤来的。重新装了好几遍了。

网友B:
不是提示你看下日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提示你看下日志吗?

日志目录是空的。里面没有这个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