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国产激光位移传感器哪家质量好

楼主(2016-08-31):
想知道国内哪家激光位移传感器做的比较好,我们要用国产来代替基恩士的激光位移传感器和超高速轮廓测量仪,不要求达到基恩士那么高的精度,但要质量可靠,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绝广告~~

网友A:
国产的还没用过,和楼主一样,用过基恩士的,质量没的说,也确实比较贵。一般要求质量可靠的话,就不要考虑成本了,毕竟一分价钱一分货,你接受他的低价格,就不能有那么高的质量要求,物美价廉,德国人和日本人是从来不相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还没用过,和楼主一样,用过基恩士的,质量没的说,...

话是这么说,不过国产的也有好的,最简单的比方就是华为,只是对于激光位移传感器这里没找到

网友B:
基恩士用着还可以啊!一分钱 一分货!主要是服务态度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恩士用着还可以啊!一分钱 一分货!主要是服务态度也好

关键在钱

网友C:
基恩士 价格贵 好用   如果不是需求精度不是在0.001mm  可以考虑换性价比更高的产品   联系方式QQ 1098743615

网友D:
我这有一套基士恩LK-G3001V和LK-G82激光测位仪控制器和CCD位置传感器(带电源和数据线),全新,可以低价转让。有意者联系QQ:1019601729

网友E(2017-04-25):
推荐一个国产品牌“高晟传感”,LDS系列激光位移传感器与基恩士IL系列参数指标相当,“高晟传感”激光轮廓传感器与基恩士轮廓测量仪是同一类产品,具体可以去高晟传感官网查看。

网友F(2017-08-28):
ECOTTER 也有一款激光位移传感器

网友G(2018-08-01):
没用过,SICK ISD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