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PLC能否同时和同一个DP网上的传动装置通信?

楼主(2016-08-31):
如题:在西门子DP网络中,一台PLC与多台传动装置通过DP网络进行通信是很常用的配置,请问一下各位,能否在同一个DP网络中,配置两个PLC,同时读取DP网络中的各个传动装置的状态?如果可以,该如何组态?是否有特殊的设置?

网友A:
两台西门子的PLC吗,如果是,可以的,组态在一起!

网友:
请问:第二台PLC是也组态成主站模式,然后选择同一个DP网络吗?

我组态后测试了一下,好像不行。

引用 网友A:
两台西门子的PLC吗,如果是,可以的,组态在一起!

网友(2018-11-08):
兄弟有这方面的实际应用吗?我试了一下还是不行?可否进一步交流一下?

引用 网友B:
两台西门子的PLC吗,如果是,可以的,组态在一起!

网友:
兄弟是否做过这方面的测试和研究?本人试了一下,还不行。可否进一步交流!

290208805@qq.com

引用 网友A:
两台西门子的PLC吗,如果是,可以的,组态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