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如何做心动信号

楼主(2016-08-31):
Win CC连接PLC时,有时PLC停机上位还是显示不变化的数据,怎样做个心动信号,当PLC停机时,Win CC启动报警?

网友A:
PLC侧做一个定时器定时控制BOOL变量翻转,WinCC侧去定时去检测变量值是否翻转,如果没有翻转,则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