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关于固态继电器

楼主(2016-08-31):
  1. 首先问下大家,有没有这种固态继电器 直流控制直流,PLC控制加热,但是我的电压是600VDC的,电流大概会是20A.

  2. 我在网上找到一种,估计也就那么一家做的,可以承受1000VDC电压,但事实上我用的时候还没有2分钟,就过热击穿了,我都拿了大电扇对着吹了。

    小弟求有这方面经验的人给些建议,不用固态继电器的也行,电压定死了没办法换的

网友A:
控制频率不高的话,用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应当能实现吧

网友B:
选西门子的接触器,这样效果比较好!

网友C:
直流电源控温,没有遇到过!

网友D:
你是电源是直流的还是控制电流是直流,选用规格大一档的交流接触器就可以,触点上面是直流还是交流无所谓

网友E:
这个你可以用普通直流固态继电器串联控制的呀!

你就是每个固态继电器加一个均压电阻就行了,你用原来品牌完全可以

不会的话可以联系我

楼主:
我用PLC直接控制接触器应该也可以吧,毕竟只需要控制一个接触器线圈

引用 网友A:
控制频率不高的话,用中间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应当能实现吧

楼主:
西门子品牌接触器没接触过,其他接触器应该也能实现吧

引用 网友B:
选西门子的接触器,这样效果比较好!

楼主:
求教!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可以用普通直流固态继电器串联控制的呀!你就是每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PLC直接控制接触器应该也可以吧,毕竟只需要控制一...

那要看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和电流,最好加个中间继电器(24VDC小型继电器就行)

网友F:
固态不建议用 经常会坏掉 我们公司以前也用寿命太短了反应时间快也挡不住总是坏 所以还是继电器中转的好

网友E:
求教谈不上,实际很简单:

固态继电器的驱动端并联一起同时驱动,固态继电器输出端串联加上均压电阻保证电压平均降压到几个固态继电器,目前大多数固态继电器都是耐压不足,如此处理保证没有问题!

网友G:
没加散热器吗?看看你选的型号对不

网友H:
固态继电器本身就不适于做功率输出,加热器功率控制要用接触器或调功器。改用接触器吧,选40A电流的可以了,线圈可用你的固态继电器控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求教谈不上,实际很简单:固态继电器的驱动端并联一起同时...

不说可行否(可靠运行),为什么要那么麻烦?

楼主:
散热器有的,不过应该散热器给小了,但是当时是用的排风扇对着吹的,1分钟都没有就GG了

引用 网友G:
没加散热器吗?看看你选的型号对不

楼主:
回复内容:固态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因为我用的是PID控制,这样对接触器频繁开断影响寿命吧!

引用 网友H:
固态继电器本身就不适于做功率输出,加热器功率控制要用接...

楼主:
均压电阻电阻式并联在固态继电器输出端么,选型怎么选呢

引用 网友E:
求教谈不上,实际很简单:固态继电器的驱动端并联一起同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西门子品牌接触器没接触过,其他接触器应该也能实现吧回复内容:对: 网友B 选西门子的接触器,这样效果比较好! 内容的回复!

可以施耐德的也不错!!!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固态继电器控制接触器,因为我用的是PID控制...

许多人都会有你的想法,但细究起来,这个看法很粗糙。

1、接触器是否适用取决于负载和过程的时间常数。加热器的控制由于其时间常数是秒级,甚至更长,并且电流变化不大。这相对于接触器动作和释放时间属于长时滞过程,可以用BANGBANG控制,采用接触器成本较低;

2、为了提高温控精度,一般采取多段控制调节,如全功率、半功率、1/3功率等;

3、为了避免接触器频繁动作,一般会设定死区,一般设定为2摄氏度。

工控系统不是越精确越好,过程不可能精确(本质是随机的),鲁棒性(简单讲就是对控制过程不敏感)更重要。PID得到广泛应用,不是因为控制精度高,而是可以适应很多不同的过程。

楼主:
受教了,听君一席发现很多小知识都可以发挥大作用,谢谢!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固态...

网友I:
固态不建议用 经常会坏掉

网友J:
可以试试我这边的超导型固态继电器,它在工作的时候无需加装散热器,非常稳定,并且能够AC.DC两用,它的使用范围非常宽广。可以用多个超导型固态继电器串联来控制600V的电压。(三相超导型固特继电器的控制电压在1-500v,达不到600V,可以考虑串联、分压)单相标称额定连续负载电流70A,三相标称额定连续负载电流210A。

主要用途及运用范围:

  电子超导型继电器主要用于交流20-60Hz,额定工作电压最高至450V。额定工作电压为380V时,额定工作电流至80A上的电压系统中,可远距离接通和分段电路,并可和热度过载继电器或电子式保护装置组合成电磁启动器。

  交流款控制电压交直流3-450V;直流款控制电压3-100V。

工作原理及安装图:

上电~60~260V辅助开关电源工作输出额定时12V共控制电路使用,在控制端输入端输入交流或直流7-450V12-0.1MA控制电压,恒流驱动电路向光电耦合隔离器提供2MA的发电电流,光电隔离器输出端导通,导通信号经过时序分配电输出两路逻辑信号,一路继电器、一路灭弧,让继电器触头无电弧接通、断开。

 单相超导型固态继电器接线图

网友K:
2个建议:

一个是你选的电压余量不够,应选1200以上,电流余量在3倍左右才行。实在不行用VMOS块。

另一个,为了延长使用寿命,根据你的输出频率和脉宽,应在输出价格小电感100-200uH,并保证输出驱动为方波(很重要),否则热击穿。

当然需要散热,但你首先得了解为什么发热!

网友L:
选一个40A/1200V的IGBT前面加上光耦隔离,不过10元的事,大功率电磁炉的就是。散热器不能小了,至少100mm*100mm*20mm,还要加风扇。应该按20W功率耗散设计,相当于给一把20W电烙铁通电,用这个散热器散热,电烙铁的温度不许超过50℃。

你的散热器做到了吗?

楼主(2016-10-18):
回复内容:IGBT是好东西,接线怎么接呢,是IGBT串联在600VDC的加热线上面,通过PLC的占空比来控制光耦隔离驱动IGBT吗?

引用 网友L:
选一个40A/1200V的IGBT前面加上光耦隔离,不...

网友M:
没有加散热措施吗??????

楼主:
由散热的呀,但是我问过好多家做固态继电器的,都说做不了这种高直流电的,这种东西没听过成熟的

引用 网友M:
没有加散热措施吗??????

网友N:
楼主你说明白点,是个啥东西,固态继电器一般比较小,你要干什么,说详细点,好帮你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