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低速时振动大

楼主(2016-08-31):
控制三台110步进电机,电机180转以上的时候振动不明显,但到90到150转时振动比较大。

1、可能是90和150是电机的共振区?

2、网上说加个减速器或者加大驱动器细分可以避免这个共振区,减速器道理我懂,但是加大驱动器细分电机还是会在90和150转中啊,这样减少共振的原理是什么?

3、会不会还有其它原因呢

网友A:
是不是这个 速度端输出怎么样,你测量过波形吗???

网友B:
步进电机就是这个毛病,就像钟表指针一样,一跳一跳的,跳一步距离比如:6度时间是固定的比如0.1秒,如果1秒钟一步,就跳0.1秒,等0.9秒,如果2秒钟一步,就跳0.1秒,等1.9秒,。。就是这样。。伺服就不会。。如果1秒6度(假设是连续运行,不包括加减速),就按6度/秒的速度运行,如果2秒6度,(假设是连续运行,不包括加减速),就按3度/秒的速度运行。这就是伺服和步进电机的主要区别。。

网友C:
步进电机在低速的确就是僵尸一样一跳一跳,我也是郁闷

网友D:
步进电机本来就有低频共振的缺点

网友E:
机器固有的缺陷不必在意 能用不坏就好

网友F:
细分是可以避开振动的。你知道是共振,但是不知道细分的作用。细分一次,走同样的速度,正好把振动压制了。因为驱动力频率上升一倍,而振动频率不变,此时驱动力的波峰正好顶住振动的波谷。

网友G:
借用上面通讯网的说明,在此基础上

所谓提高细分,就是让原本跳一下的,变成跳好几下小的,对于同样的转速、同样的电流大小设置来说,实际驱动电流带来的震动频率变高了,每次震动的幅度都小了,所以电机的整体震动减轻了。

提高细分,由于电机每次跳动的时候,电流的变化幅度小了,实际跳动的幅度也小了,及时在更低的速度上,这个跳动频率也接近了电机的谐振频率,但是由于震动的幅度小,实际带来的电机震动也会减轻的。

加减速机,这个只是针对设备来说,避开电机的震动点而已。比如,原本需要90转的地方,电机震动很大,设备工作效果不好。加个5:1的减速机,同样的运行要求,电机的转速就不是90转了,而是450转了。450转时,电机的震动小了,设备的工作效果提高了。

加减速机,不是解决电机在特定转速下震动的问题,而是让电机不在这个速度下工作,回避大震动对设备带来的影响。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借用上面网友B的说明,在此基础上所谓提高细分,就是让原...

好详细的说明,学习了

网友H:
这当然是共振了,希望你讲提速和降速最低转速提高,或加速度提高,尽快通过这一点就可以了,例如最低为150,或者最低为100,然后启动加速度放到较大,这样通过这一点的时间就可以忽略,当然振动就感觉不到了,惯性等其他问题通过其他途径决绝。

网友I:
运行电流太大,电流调小一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