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中怎么设置小数

楼主(2016-08-31):
大师们,在组态王中,怎么设置小数,比如设置2.89和4.58这样的数值。。。。。急、、急

网友A:
在动画连接中有小数点的设置,可以设置的

网友B:
对 仔细找找设置的地方 自然数小数 浮点数可以自己选 但PLC中出来的只是整数

网友C:
变量设置里有小数位数的

网友D:
有知道组态王如何串口通讯吗

网友E:
##.##  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F(2016-10-28):
变量链接的时候小数数位设置为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