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为什么要采用制动电路?

楼主(2016-08-31):
       因惯性或某种原因,导致负载电机的转速大于变频器的输出转速时,此时电机由“电
动”状态进入“动电”状态,使电动机暂时变成了发电机。一些特殊机械,如矿用提升机、
卷扬机、高速电梯等,风机等,当电动机减速、制动或者下放负载重物时,因机械系统的位
能和势能作用,会使电动机的实际转速有可能超过变频器的给定转速,电机转子绕组中的
感生电流的相位超前于感生电压,并由互感作用,使定子绕组中出现感生电流——容性电
流,而变频器逆变回路IGBT 两端并联的二极管和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器,恰恰提供了这一
容性电流的通路。电动机因有了容性励磁电流,进而产生励磁磁动势,电动机自励发电,
向供电电源回馈能量。这是一个电动机将机械势能转变为电能回馈回电网的过程。
此再生能量由变频器的逆变电路所并联的二极管整流,馈入变频器的直流回路,使直
流回路的电压由530V 左右上升到六、七百伏,甚至更高。尤其在大惯性负载需减速停车的
过程中,更是频繁发生。这种急剧上升的电压,有可能对变频器主电路的储能电容和逆变
模块,造成较大的电压和电流冲击甚至损坏。因而制动单元与制动电阻(又称刹车单元和
刹车电阻)常成为变频器的必备件或首选辅助件。在小功率变频器中,制动单元往往集成
于功率模块内,制动电阻也安装于机体内。但较大功率的变频器,直接从直流回路引出P、
N 端子,由用户则根据负载运行情况选配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