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版擂台赛第36期触摸屏如何有效存储动态信息(已结贴)

楼主(2016-09-01):
                                           软件版擂台赛第36期 触摸屏如何有效存储动态信息

触摸屏软件发展到今天,智能互联互通不断普及,存储方式也在不断增加内容,存储内容部分是设备基本系统,另外部分是运行程序。还有一些实时的变量信息。

     大部分的存储信息被PLC保持,但不停的被刷新。工程师在解决故障时,需要很多历史参考数据。如何有效存储历史动态信息,是目前工程师们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次擂台赛结合工程师节,一同进行一次触摸屏动态信息存储方案的热点讨论,期待大家将触摸屏本身存储能力的开发或软件编写的存储方式展开方案拟写。

获奖评选条件:参赛内容通俗易懂,条理分明,逻辑性强。

注意:   跟帖或者另开贴均可。

提示: 要求原创!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4名:5MP, 鼓励奖若干:50积分。

本擂台赛为月期。参赛软件平台不限。

网友A:
怎么没人来看呢 我触摸屏还没用到存储历史数据这一步 但是就现在用的来看屏的存储空间太小不可能存很长时间的历史记录 可以取样存取 每次出鼓掌存取一次 正常运行时候取数据平均值存储 这样节省很大的空间即使存一年的都可以 但是涉及到必要的完整曲线的就麻烦了 这样的方法肯定不可取只能是留取最近记录

网友B(2016-10-20):
利用组态王的历史数据记录和历史数据查询可以做到存储历史数据.

在建立变量的时候把此变量的数据保存的勾打上.可以选择持续保存或者每间隔一段时间保存一次.

在画面中做一个报表,利用数据查询的功能可以把保存的数据查询至报表中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利用组态王的历史数据记录和历史数据查询可以做到存储历史...

补充:

首先建立变量,把数据记录功能打开,在这里可以选择记录的类型和时间.

然后建立显示数据的报表

最后做一个查询数据的功能.

网友C:
触摸屏存储的数据有限,除非外挂硬盘或者SD卡,目前用该是有带SD卡存储数据了的,但我还没用过。

网友D:
昆仑通态的历史数据查询和显示举例如下:

1、建立查询显示表格

2、设置表格的属性,选择数据来源,为系统变量组MCGS_Alarm

3、进入画面后,点动设置按钮可以设置需要调取的历史数据的起止日期,如下图示

以上是触摸屏利用自己的系统变量组来存储的有关报警类数据,其实也可以自己定义变量组来存储自己需要记录保存了数据,比如一些操作日志或相机数据,温度数据等等,如下图

利用表格显示,和上述过程基本相同,只是数据来源选择自己定义的数据组对象即可!!

网友E(2016-11-22):
才疏学浅,弱弱插一句:

好多触摸屏都能够支持移动存储介质,SD卡,U盘等

用内置的采样功能,保存采样数据,甚至可以保存为CSV格式的

网友F:
触摸屏存储数据

1)对于mp277来讲,数据记录和历史记录必须有存储介质才能实现;

2)mp277支持的存储介质有mmc卡、sd卡和u盘,西门子的mmc卡的容量是128m,sd卡是512m,u盘是2g,建议使用西门子的存储介质,如果要使用其他品牌的,可以参考上述容量并选用大品牌的,如sandisk等;
3)配方功能不是必须要用存储介质,可用也可不用;
4)历史数据可以在屏上以曲线的形式调出,也可以根据时间查询;
5)历史报警可以在屏上使用报警视图查看;
6)配方的读写都可以在屏上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