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显示减速时过电压解决办法

楼主(2016-09-01):
1、变频器在预定的减速时间下进行减速停车时,如果传动系统的惯量较大或减速时间过短,则容易出现:定子频率的下降过快,而转子的速度下降偏缓,导致出现负转差,此时机械能将转化为电能,由于通用变频器的输入为整流桥,无法该回馈的电能送回电网,如果回馈能量过大导致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升高超过运行值,此时变频器将进行过压保护。很明显,减速时最容易发生,但恒速和加速时也可能会发生。只要电机是负转差运行,就会发生。
2、既然变频器在减速时发生了过压保护,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检查故障记录,看故障时直流母线电压是否超过规定值(一般是直流母线电压的1.5倍),如果确实高,则可初步判断是确实是过压,而不是变频器无动作
 B、确认变频器是否配置了制动单元和电阻,如果没有,请增大减速时间,如果ok则问题解决。
 C、如果原先配置了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请先停电检查电阻是否发生变化,测量其电阻,如开路或电阻变大,则更换电阻
 D、如果电阻正常,请在减速时测量电阻两端电压,恒速运行时其两端电压为0,减速时如果有电压,则表明制动单元和电阻工作正常。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很可能制动单元坏了。如果变频器是内置制动单元,则需要维修变频器或配置外置制动单元,如果是外置,则去更换一个外置制动单元    E、如果确认制动单元和电阻正常,则去检查或调整制动单元的有关参数,可以调整制动使用率或制动动作电压(注:这个参数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开放)一般来讲,采用以上步骤,肯定能解决,如果还不行,则需要你补充说明变频器和所驱动的设备,而后再分析

网友A(2016-11-18):
大师讲的不错。今天遇到一台超压保护的不知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就是120欧刹车电阻开路了,更换后正常。感谢大师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