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SMART接了旋转编码器后转动无变化

楼主(2016-09-01):
请教下,NPN的旋编,HSC0,10模式,用向导设置。主程序就是第一个周期通,初始化程序用向导生成的。按资料接线后,转动旋编HSC0不变化。上次接过一次,一开始也不行,后来有人调整了相应时间,从6.4MS换到6.4US,转动后变化了,当时就看到了调整响应时间,其他的步骤还有没有也没搞清楚。这次弄,数据又不变化了,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接线检查,A相有没有接错,那个时间是用来捕捉的,正常来说初始的慢速转动时可以捕捉

网友B:
当时就看到了调整响应时间,其他的步骤还有没有也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