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定时停止程序

楼主(2016-09-01):
有高手帮我写一个XC2-32R-E的时间程序吗。就是设定时间机器停止。没有触摸屏。

网友A:
设定一个时间和系统时间做对比,时间到后,停止输出即可

网友B:
什么节奏?别把客户整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定一个时间和系统时间做对比,时间到后,停止输出即可

能不能帮我弄一下。我只是一个入门,还不会写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