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雷赛HBS758混合驱动器维修

楼主(2016-09-01):
朋友工厂使用HBS758混合伺服驱

在1年的时间里,3个工厂设备陆续损坏了HBS758

故障现象均是驱动器烧毁。检查发现IRF 640N一般烧2个 或 4个

同时该场管的驱动器IC也损坏

一并更换后,接入AC 48V电源,A+\A-端电压是50V,B+B-端电压是 - 50V。不接入电机手旋转电机轴端,A B两端的电压会做交替的 + -变换。

接入步进电机,电机也能使能,手转不动。

电机型号是:86HBM80-1000,电机是新的,特地借来维修这3个驱动器

3个故障驱动器现象如下

1个是电机可旋转,但发抖严重

2 个是电机轴随上位机发脉冲旋转大概1~2°,也就是抖一下

监视驱动器面板脉冲输入值,均可随输出脉冲的正转及反转做增、减变化

驱动电路的对管和光耦均换新的,最后查到CPU板子上有个双排20脚封装的IC,分析是脉冲分配功能

怀疑此IC已经损毁,但IC上的型号均看不见。

请问下,此IC是什么型号? 板子上原件标号是U14,截图下来但是无法传上来
感谢回帖及看帖的同行,实在是没有积分了

网友A(2017-05-25):
返厂维修啊,自己修.........

网友B(2020-07-16):
引用 楼主:


100一台帮你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