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液位变送器的主要优点

楼主(2016-09-01):
电容液位变送器主要适用于高温高压、强腐蚀、易结晶、易堵塞等一系列恶劣条件下连续检测各种液体。适合测量污水、酸碱溶液、和锅炉的水位,整机没有任何可动或弹性部件,耐冲击、安装方便、可靠性高、精度高。可以替代传统的浮球式、投入式、差压式等液位变送器在各种场合下的应用。

电容液位变送器的优点?

①结构简单,没有任何可动或弹性元部件,因此可靠性极高,维护量极少。一般情况下,可以不必进行常规的大、中、小维修。

②多种信号输出,方便于不同系统配置。

③适用于高温高压容器的液位测量,且测量值不受被测液体的温度、比重及容器的形状、压力影响。

④特别适用于酸、碱等强腐蚀性液体的测量。

⑤完善的过流、过压、电源极性保护。

电容液位变送器安装与调试:

1、缆式和杆式液位变送器具有多种安装固定方式,以适应不同现场情况。当现场不能够提供M20×1.5的内螺纹或法兰等工艺设施时,可选择墙壁安装式、水平管架式和垂直管架式等三种安装方式可选择,使您在现场安装时得心应手。

2、在测量流动性较大的介质时,为防止传感器剧烈摆动,用户可选用配重附件,以起到稳定传感器的作用,加配重时一定要要把配重物体放入容器底部,以免拉坏传感导线。

3、在现场环境较恶劣时,用户应选用传感器防护罩来保护传感器,以免被异物损坏或影响测量的准确性。

4、使用杆式液位变送器时,如果不是金属容器,则需要把变送器的外壳用一根导线接入容器的底部,否则测量不准确。

5、产品若需要现场调整可采取以下方法:

A:采用智能电路的调试方法:

1)现场调零------当液位位处于最低位时,同时按住“Z”键和“S”键8秒钟后同时松开,再将 “Z” 键按一下,输出电流自动调整到4mA。

2)现场调满------当液位处于最高位时,同时按住“Z”键和“S”键8秒钟后同时松开,再将“S”键按一下,输出电流自动调整到20mA。 B:采用模拟电路的调试方法:

1)当液位在下限时,用螺丝刀缓慢旋转“Z”电位器,观察电流表的读数接近4mA。

2)当液位在上限时,用螺丝刀缓慢旋转“S”电位器,观察电流表的读数接近20mA。

3)如此反复2-3次以上,直到零点和量程都分别为准确的4mA和20mA。

4)调整好后,应将变送器的盖子拧紧。

电容液位变送器具体参数:

1、检测范围:0.01~30m

2、 精 度: 0.2级、0.5级

3、承压范围: -0.1MPa~32MPa

4、探极耐温: -50~250℃

5、环境温度: -20~60℃

6、 储存温度:-55℃~+125℃

7、输出信号: 4~20mA、4~20mA叠加HART通讯、485通讯、CAN总线通讯

8、供电电压: 12~28VDC(需经安全栅供电)

9、固定方式:螺纹安装M20×1.5、M27×2,

10、法兰安装DN25、DN40、DN50。特殊规格可按要求定制

11、接湿材质: 316不锈钢、1Gr18Ni19Ti或聚四氟乙烯

12、长期稳定性: ≤0.2%FS/年,

13、温度漂移:≤0.02%FS/℃(在0~70℃范围内)

14、防爆等级:本安ExiaⅡC T6 隔爆ExdⅡC T5

15、 防护等级:IP67

16、本安参数:Ui:28VDC,Ii:93mA,Pi:0.65W,Ci:0.042uf, Li:0m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