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回原点的指令

楼主(2016-09-01):
刚刚接触到台达的里面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1,步科和台达PLC,通过触摸屏设置的数据传入到PLC上存在寄存器里吗,

2,伺服电机设置了原点 这个程序用DZRN指令可以吗?

3,手自动模式,选自动模式,自动模式有循环 ,这种情况可以用步进指令吗

求大神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这个PLC各品牌之间都差不多的 DZRN是PLC里的原点指令 接收到零点信号后减速停止 至于手自动模式靠自己摸索了  可以用步进指令

网友B:
台达伺服没有手动回原指令,有手动点动测试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