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熔断器特性

楼主(2016-09-01):
高压熔断器的特性如下:
1、安秒特性
溶体熔化时间和通过电流的大小之间的关系称为安秒特性。
按照安秒特性进行熔断的选择,就可以得到熔断器的动作选择。

高压熔断器
2、最小熔化电流
在通过最小熔化电流值时,溶体必须熔化,但熔化时间长(接近于无穷大)。
当电流大于熔化电流值时,熔化时间迅速降低,熔断系数要大于1,其值一般在2.5以下,不同种类用途的熔断器可以规定不同的熔断系数。
3、在熔断器中,熔断器的温度与溶体的温度不一样,在最小熔断电流时,由于熔断时间长,熔断器管的发热最为严重。
4、在不同电流值时,国家标准对溶体的熔断时间有规定。
例如:当电流为溶体额定电流的130%时,熔化时间大于1小时;当电流为额定电流的200%时,熔化时间要小于1小时。
5、过电压
熔断器工作的物理过程是:间隙气化后,线路开断,断点间电压升高,使间隙击穿,形成电弧。因此在熔断器切断过程中,有过电压问题。这种过电压决定于线路电流被切断的情况以及被击穿间隙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