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没有程序的基础上从plc中获得程序

楼主(2016-09-01):
   机器的程序很简单,但是程序没有备份,现在乙方已经不提供服务,所有资料无,需要从plc中找到程序并诊断故障,有没有可能.

   plc型号为c60r

网友A:
如果程序没加密的话,直接从plc读出来不可以吗?打开plc界面,选择“由plc上载”即可

网友B:
1、没有加密的话读取程序并根据现场I/O对照查找故障即可,

2、加密的话自己根据现场I/O和动作逻辑重写

网友C(2016-12-16):
一般都加密的,可以向乙方索取密码,不给的话就重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