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点一个LED灯的问题

楼主(2016-09-01):
在维修时碰到的问题,灯开关了.电源零火也没反.LED灯泡还亮.是怎么回事???

大神指点指点!!!我碰见好几家都是这样!!

网友A:
能亮多久?

时间短的话,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B:
亮的时间长吗??、、、、、、、、、

楼主:
一直亮

引用 网友B:
亮的时间长吗??、、、、、、、、、

网友C:
是不是接了电容啊  。有可能其他地方电容放电啊!

网友D:
电关了能一直亮?

网友E:
LED通过微弱电流(微安)就能发亮,能代替氖泡做试电笔,所以,开关和导线的绝缘电阻、线路的电容电流都能使LED发亮。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亮多久?时间短的话,应该是电容的问题。

引用 楼主:
一直亮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亮的时间长吗?...

一直亮的话,电源线也没有接错的话,有可能是哪个开关坏了吧!你用万用表检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