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CC-LINK问题

楼主(2016-09-01):
求各位老师指点一下,三菱Q系列通过CC-LINK与3Uplc形成主从站,Q系列CC-LINK中的参数远程输入,输出刷新软元件分别是什么意思,是与从站的X Y形成什么样的关系吗 求指点 谢谢了

网友A:
Q主站模块很简单,就是定义一下站点类型、占用通讯存储区即可,FX从站需要写程序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Q主站模块很简单,就是定义一下站点类型、占用通讯存储区...

您好,比如Q系列程序中的Y130对应3u中的y0怎么设置呢

网友B:
cc-link手册上有相关的介绍,可以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link手册上有相关的介绍,可以先看看

您好上面设置远程输入输出分别为X1000  Y1000,那么从站中的I/O分别为多少呢,只是这里不清楚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