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掉电指令

楼主(2016-09-01):
求教各位大神,欧姆龙是否有针对掉电次数做专门处理的寄存器,比如异常掉电后可以做个记录。如D103之类的。

网友A:
这个功能好像还没有的,其他plc也都没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A:
楼主可以用一个掉电计数器做累加,每次初始上电的时候计数器加一,和你那个效果差不多的,

网友B:
只能自己做程序判断,有亚状态的话先做初始化处理

楼主:
谢谢各位提出的好方法,但是如下供应商给我的指令。好想就是处理掉电的。用一个"="指令。数据寄存器是D103 .控制的out  是w1.13.我有点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自己做程序判断,有亚状态的话先做初始化处理

引用 网友B:
只能自己做程序判断,有亚状态的话先做初始化处理

 请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好像还没有的,其他plc也都没有这样的功能

程序像电容,放在lc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