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同PLC无法联系

楼主(2016-09-02):
电脑安装欧姆龙PLC编程系统软件后,打开糸统软件,沒办法同PLC联系,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没有安装驱动,大多数plc软件安装成功后第一次和plc连的时候都要安装一下驱动才可以的

网友:
我的CJ1M-CPU22 也是连接不上,通讯灯闪几下就过去了,提示无法与PLC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