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介绍电机和驱动器

楼主(2016-09-02):
一般别人问电机和驱动器,我们要怎么跟人介绍,问客户需要什么,怎么回答求帮忙

网友A:
有型号说型号 没型号说用在什么地方 根据电机选驱动器

楼主:
对的,这样分析根据,接下来就有点思路了,不过选电机一般客户用在哪些地方比较多,功率转速如何分析选电机

网友B:
没做过销售,个人觉得一般原则是说优势,扬长避短,

网友A:
要是销售的话你首先要了解自己机器的优点 噪音 稳定 性价比 干扰方面

楼主:
对: zhyi0214 确实,尽量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销售的话你首先要了解自己机器的优点 噪音 稳定 性...

做销售这方面确实要对自己的产品了解深透,具有哪些优点缺点,很多方面有机会还需要跟你学习,谢谢你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