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更换高位数电机和驱动器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6-09-02):
   目前使用的是2系和5系的安川13位电机和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下,上位机发送819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现在想换成7系的24位电机和驱动器,驱动器该怎么设置呢?程序不想改动,修改驱动器的编码器分频输出还是电子齿轮比呢?速度模式下电子齿轮比起作用么?谢谢!!

网友A:
“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下,上位机发送8192个脉冲电机转一圈。”

在速度模式下,上位机是不发脉冲的,点电机转一圈向上位机发送8192个计数的脉冲。

“程序不想改动,修改驱动器的编码器分频输出还是电子齿轮比呢”

改编码器的分频输出。另外,可能还要看看速度电压指令与转速的相关系数(不记得参数叫什么名字了)是不是一样。

楼主:
谢谢刘工的解答,我还想请教一下:

您说的是Pn300速度指令输入增益这个参数么,这个参数的含义是额定转速对应的电压,DMC的速度控制的模拟电压输出是±10V吧,Pn300也要设置成这个DMC的输出电压么?

引用 网友A:
“工作在速度控制模式下,上位机发送8192个脉冲电机转...

网友A:
"Pn300也要设置成这个DMC的输出电压么?"

我的意思是,您原本的驱动器上,这个参数代表的电压-转速系数是多少,新的驱动器上最好也做相同的设置。如果新旧伺服的额定转速一样,那么就设置成一样的参数,如果新旧伺服的额定转速不一样,就要算以下该设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Pn300也要设置成这个DMC的输出电压么?"我的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