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NJ系列程序传送到控制器的问题

楼主(2016-09-02):
请教各位大神,公司里面有一台新的欧姆龙NJ301-1100的CPU模块,在给它写程序在线的时候显示:

“目标控制器包含了当前编程软件版本不支持的数据,请使用最新版的编程软件”

但是我这个CPU模块的版本和其他的CPU版本是一样的,都是1.04,联系欧姆龙客服说是可以把软件里的CPU版本号改高一点,可是把版本号从1.04改到1.10都是一样的效果,没法连接。

请教各位大神,像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西安德伍拓自动化传动系统有限公司 029-68756048

网友A:
http://www.motion-control.com.cn

网友B(2017-02-12):
用更高版本的软件试一试吧

网友C:
软件版本需要升级,有软件升级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