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运行问题

楼主(2016-09-02):
西门子S7-200PLC运行中会停止,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硬件故障或者软件错误吧。

在线监视下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B:
程序有没有问题 一般不会硬件故障

网友C:
如果使用超过1年,则有可能是电源问题,或内部电源电容失效,导致电源纹波太大,造成频繁停机

网友D:
编程有故障 外部中断

网友E:
先不要急于怀疑PLC本身存在问题,首先应检查外围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F:
在线检测一下什么故障导致停机

网友G:
能不能诊断看一下?300的可以在诊断中看到故障原因

网友H(2017-12-18):
看增段啊!这样没有人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