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5KW伺服驱动器供电功率和电流计算

楼主(2016-09-02):
RT 有一台台达的7.5KW的伺服驱动器,在手册上看到断路器一般情况下需要95A,想问一下,95A 相当于将近50KW的三相异步电机的功率,算法有什么不同?还是各品牌不一样?

网友A:
这一般是要保证充足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般是要保证充足的电流

已知伺服驱动器功率 怎么计算供电功率?

网友C:
驅動器一般有個額定電流及最大電流  最大電流是額定電流2到3倍 7.5Kw 若是三相380V 期額定電流在15A---16.5A 這個額定電流才是做為選型最大考量 95A應該是看錯了

驅動器的選型是看電流不是看功率 最主要的還是需依電機規格來選用

网友D:
7.5KW伺服电机需要95A断路器,莫非你的伺服电机是48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