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设计软件

楼主(2016-09-02):
我很少画电路图,不知道哪个软件好用,请高手们指点,并发个软件给我谢谢

网友A:
使用autocad比较容易入门,简单实用,系统性的画专业还是使用EPLAN

网友B:
使用autocad比较容易入门,简单实用,努力就有收获

网友C:
画的少的话用cad就可以,要求高的用eplan,如果eplan学的很熟练,用这个是比较不错的选择,eplan里面有大量的元件库,调用很方便,而且有很多关联的东西,不需要一个一个自己去找,很方便,我目前也是刚接触eplan,不怎么会画,但是用了几天,觉得很强大

网友D:
一般电路图还是用cad,上手比较快

网友E:
还是用 EPLAN  周围人都说这个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还是用 EPLAN  周围人都说这个好用

中文斜音“波锣意”英文不告诉你

网友G:
我觉得有时间还是了解专业软件的好!

网友H:
EPLAN很强大,cad比EPLAN好入手,如果一般的简单制图,cad就行,看你自己想学哪个

网友I(2016-11-22):
EPLAN 不用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