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怎么建立udt通讯

楼主(2016-09-03):
怎么在300软件里配置udt类型的数据,并建立通讯与上位机通讯。

网友A:
先要创建DB块,然后在里面定义

网友B:
跟上位机通讯用  WinTcpS7.DLL 通讯组件,官方认证了的,百度可直接搜到,需要例子可联系我,QQ532011903

网友C(2016-11-22):
DUT是为DB服务的,要使用UDT就必须从DB里面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