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100iv5wv和fx2n-48mr的通讯

楼主(2016-09-03):
我是新手,请问tk6100i v5wv和fx2n-48mr的通讯,用什么软件操作?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触摸屏的话你要下载威纶触摸屏的资料,支持tk系列触摸屏的软件,plc你是三菱的,要下载GX Develop或是GX works软件,plc软件还要安装驱动,软件下载完毕,程序编制完成以后,你上传的时候plc和触摸屏的端口设置一致就可以相互通讯了,不需要其他的软件了

网友B:
同意一楼的说法 很全面 具体楼主还有很长路要走啊

网友C:
触摸屏与PLC的通讯,有什么问题最好先找屏的技术服务。确认屏没有问题再查查PLC。     同时也强烈同意楼上的说法,楼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触摸屏的话你要下载威纶触摸屏的资料...

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