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plc必学

楼主(2016-09-03):
这是我经过对OMRON CP1H 以下机型和西门子S7-200使用后对寄存器的一点认识,是PLC初学者必需要掌握的,不对之处请大家指正。
输入输出继电器与实际输入输出点对应的内存区,OMRON  PLC 称之为通道,西门子称为过程映象区。PLC 的这部分内存区决定了 I/O 点数,要使用这些点就必须了解 PLC 的编址方式。
   OMRON PLC 是按通道(字)、位编址的,下图中黑点部位是1通道(1CH)第11位,也就是对应外部实际地址的 I1.11 。不过要注意是在编程时“I”(输出点“Q”)标识符是不能输的,它是自动生成,标识符也可以在工具选项里改为“X、Y”来显示。这里所谓的点也就是从字里抽取的一个二进制数位,仅0(关)、1(开)二个值。

附件

     西门子PLC 是按字节、位来编址的,下图中黑点是字节3中的第4位,也就 I3.4(输出点标识符为“Q”。

附件

     寄存器字(word)可存储16位二进制数值,字节(Byte)8位二进制数,位(bit)就是一位二进制数。

附件

     西门子的数据寄存器是由V来表示,它分字节(B)、字(W)、双字(D),编程的时候一定注意的是如果使用了VW100 那么其它地方就不能用VB101了,因为VB101已被VW100低位地址使用了,如用了VD100那VB100到VB103就不能用在其它地方了。

附件

     OMRON的数据寄存器和西门子的不一样,只有一个前缀“D”,它是用指令来对位、字、双字直接进行读写。不过要注意的是OMRON的是高位字存于高地址,低位字存于低地址;而西门子的是高地址存低位,低地址存高位,大家以后进行位操作时可不要弄错了。

附件

     还有要注意的是西门子(S7-200)中间位(M)很少只有224个,不够用的时候可以用字节来抽取位如V0.0-V0.07(这时VB0就不能在其它地方用了)当中间位使用。

看下面S7-200模拟软件位、字的动画注意鼠标动作:

附件

下面是OMRON CX-Programmer 与CX-Designer 模拟的位、字、双字的动画操作:

附件

网友A(2016-10-19):
可惜的是我很没接触到殴姆龙的PLC.不过还是要顶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