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编码器当做手摇轮控制电机

楼主(2016-09-03):
利用编码器当做手摇轮控制电机,plc是EH3的

比如编码器设置为360度旋转轴。编码器转一度,伺服走1mm,请问各位怎么实现,用什么指令(参照资料里有个CSFO指令,没看明白)

网友A:
配合PLC使用啊 PLC里面做运算

网友B:
你好,问题解决没啊,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

技术回复说:该系列plc可以做随动功能,即PLC只相当与导体,所有数据完全不被伺服记录。

如解决,麻烦能够分享.M:15842631276

楼主(2016-10-06):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题解决没啊,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技术回复说:...

我用了是csfo  撷取速度与追随输出指令 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题解决没啊,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技术回复说:...

留下你的QQ 我可以把程序发给你

网友C(2017-12-28):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好,问题解决没啊,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技术回复说:... 内容的回复!留下你的QQ 我可以把程序发给你

能不能给我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