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带动转盘现场请教

楼主(2016-09-03):
现在正在调试一台由台达B2伺服驱动器带动一台400W的台达伺服电机,编码器最大分辨率是160000p/rev ,电机直连一台减速比为25:1的减速器(电机是25,减速器是1),减速器输出轴带一直径为50的同步轮,通过同步带带动一个外径70的同步轮,70的同步轮带动同轴的转盘,

  现在电子齿轮比不知道怎么设定好,还有我如果在触摸屏设置转盘需要旋转的角度,以及旋转速度这个比例关系怎么推算啊,绕的我头都大了 ,数学没有学好啊!

请各位朋友支持一下  谢谢啊

网友A:
電子齒輪比是1  電機轉速=1/25 *50 轉台轉速=1/70

轉台轉一圈=1/70/(1/25*50)

轉台轉一圈脈衝數=1/70/(1/25*50)*16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子齒輪比是1  電機轉速=1/25 *50 轉台轉速...

那么可以这样理解吗!电机最高转速3000r/m  经过减速器的最高速度是120r/m,我刚才问了下机械工程师,两个同步皮带轮(减速器同步轮:转盘同轴轮)的减速比是1:1.5,那么转盘同轴轮最高速度为120X2/3 80r/min  得出转盘同轴轮最高速度是4/3r/秒,然后又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B:
你的同步带也起减速作用,其减速比不能以它的直径50或70计算,这样是不准确的。从你后面的回复看同步轮之间的减速是1:1.5。因此可以计算如下:电机转一圈,减速机输出轴转1/25圈,同步带减速后转盘转1/25乘以1/1.5,即得出2/75。编码器分辨率为160000,而屏上又要设角度,因此电子齿轮比为160000/(360*(2/75))=50000/3,因此分子设50000,分母设3。

网友A:
減速比就是兩個同步輪(直徑)的比值 哪裡不對 是否有修過機械原理 是否須告知圓周怎麼計算

引用 网友B:
你的同步带也起减速作用,其减速比不能以它的直径50或7...

网友A:
若是你的減速比是2:3 那你寫的直徑就是錯誤

轉台轉一圈其分辨率為 160000*25*1.5

轉台轉速 3000/25/1.5

若是認為轉速太慢 那就去改變電子齒輪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