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流量计的前后直管段,它到底有什么用

楼主(2016-09-03):
对直管段有要求的仪表主要有电磁流量计、涡街流量计、孔板等,对直管段的要求大部分都是前5后3。 现在大部分电磁流量计采用非均匀电磁场对流体流速分布的轴对称性要求较低,因此电磁流量计可以适当减少;而涡街流量计,孔板对流体流速分布要求比较严,若无法满足直管段要求可能导致无法测量。

 对于测量精度和误差影响我们也没有也没有实际的经验数据,如果测量参数用于过程控制,在工艺能够接受的范围内的误差都是可以的,如果是用于计量,如水,天然气,油等则应达到其标称精度。

比如涡街流量计,在一个项目中如果直管段要求没达到,水联动试验的时候测量就可以说是不准了,但是改完直管段之后就没问题了。

如果有条件建议直管段留长一些。

一般孔板的为前10D后5D,也有为前24D后7D的时候,最好是前直管段30~50D为好

涡轮流量计为前15D后5D

涡街流量计为前20D后5D

不过一般直管段最好是有,长度尽可能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