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稳定吗?

楼主(2016-09-03):
两年前给客户配套设备有几十台,都用了台达伺服。最近有好几台设备会时不时的报警,也查不出原因,郁闷……

看来国产的还是不太稳定啊,支持国产这条路也不好走啊……

网友A:
從報警的內容器找原因 會報警那表示產品沒問題 有問題那你就需換新的 可能是配件出了問題

网友B:
国产的还是稳定啊,支持国产这条路也好走,我的淘宝买的稳定,只要输出继电器加一个,

网友C:
台达伺服还是比较靠谱的 !

网友D:
现货特价供应产品:台达变频器 台达伺服 松下伺服电机 精密行星减速器 维纶触摸屏 PLC 传感器……真诚期待与您合作,保证原装正品,假一赔十!

有需要的话加个QQ2853636052  有些技术问题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

波比得。

网友(2018-01-01):
感谢学习了,感谢学习了

网友E(2021-07-31):
 從報警的內容器找原因 會報警那表示產品沒問題 有問題那你就需換新的 可能是配件出了問題 從報警的內容器找原因 會報警那表示產品沒問從報警的內容器找原因 會報警那表示產品沒問題 有問題那你就需換新的 可能是配件出了問題 從報警的內容器找原因 會報警那表示產品沒問題 有問題那你就需換新的 可能是配件出了問題 從報警的內容器找原因 會報警那表示產品沒問題 有問題那你就需換新的 可能是配件出了問題 題 有問題那你就需換新的 可能是配件出了問題

我想说的是,台达伺服为什么正转停止后,会自动反转,我就写了一条正转程序。问经销商,他们也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最后更换了一个品牌好了,台达伺服驱动器的古怪毛病很多

网友F:
台达多个伺服之间好像是用主站从站通信的   之前也遇到过莫名其妙就丢站的问题   就是解决不了

网友G:
国产伺服确实质量和可靠性不咋地,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先找故障原因,不要像学校里的学生一样随随便便就扣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