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plc控制伺服系统定位不准

楼主(2016-09-03):
三菱plc控制汇川伺服,定位有时候不准,有时候一天都很好,突然一个位置多走了,重新调整位置,走走又少了

网友A:
能否监控一下PLC里面的数据??看看外部定位不准的时候,里面数据是否显示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监控一下PLC里面的数据??看看外部定位不准的时候,里面数据是否显示正确???

里面准的,伺服接收脉冲也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