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S7-300中置位/复位指令如何理解?(能举简单例子加以说明最好。)

楼主(2016-09-03):
PLC S7-300 中置位/复位指令如何理解?(能举简单例子加以说明最好。)

网友A:
就是置位复位啊,跟200是一样的

网友B:
这个最好的就是看帮助吧。

网友C:
置位就是把某个逻辑位置1,复位就是把某个逻辑位复位为0.

如 R Q0.0就是把输出映像寄存器里的Q0.0变成0,就没有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