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联机故障

楼主(2016-09-03):
联机出现错误代码30内容是模块类型不一致错误什么意思

网友A:
选错莫块了 重新选一下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错莫块了 重新选一下对应的

不是的是LSPLC.XBC联机要密码连不上机

网友C(2017-09-09):
程序加了密码,没有密码你是联不上的,不过可以重新下载程序,就可以覆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