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实际运动坐标点显示

楼主(2016-09-03):
我用的是欧姆龙CO1H的PLC和威伦TK6070IQ触摸屏,想做到如上图这样显示移动某点保存后显示相对应的坐标位置点,请问能用什么方法做到?

网友A:
具体没看明白你要达到什么效果 是不是右边的具体位置值 在屏幕上添加个寄存器不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没看明白你要达到什么效果 是不是右边的具体位置值 ...

就是XY轴任意移动一个坐标保存后能在触摸屏上显示一个点,比如用XY轴走一个方形那触摸屏就能显示一个由点组成的方形,走一个圆形就在触摸屏上显示一个有点组成的圆。具体怎么描述我也不太懂,就想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就像那些点胶控制器一样用示教器示教出来的图形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