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模拟后字体不显示

楼主(2016-09-03):
求路过大神帮忙 用的是GC4000系列中的GC4408W 触摸屏,按钮开关上用的都是图像字体,可是在线模拟后 只有开机画面上的字体有显示,其他画面都不显示字体 ,求大神能给予解决 谢谢

网友A:
有人知道解决SRVO075时移动机器人故障轴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你有没有设定字体什么的,或许是你设定的字体不对吧

网友C:
是你电脑系统有关系吧!没有相关的字库。修改相关的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