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机器人编程变量问题

楼主(2016-09-03):
我用库卡机器人编程,想使用变量,声明和初始化都做了,但是不知道要怎么引用?请教一下在SRC DAT文件中分别要怎么引用其变量呢????如果我用机器人配置上视觉,那么这些变量我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A:
简单还是这个软件,改动态口令,黑客帝国不能攻击,贵公司要给我交话费回答问题

网友B(2018-11-23):
你直接在程序当中使用就行了,BOOL可以直接 TRUE FALSE 其他的可以直接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