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停止后变频器还显示1.5hz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9-04):
按下停止后变频器还显示1.5hz,导致电动机发热,一直到断电为止,变频器是丹佛斯5000。请高手指教这是怎么回事,总这样下去电机就会烧毁

网友A:
按下哪个停止键??变频器上的??如果是控制端子给出的信号,那是控制端子设置不合适。。需要重新修改连接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哪个停止键??变频器上的??如果是控制端子给出的信号,那是控制端子设置不合适。。需要重新修改连接方式。。

plc给的停止命令,变频器听之后还显示1赫兹左右,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按下哪个停止键??变频器上的??如果是控制端子给出的信号,那是控制端子设置不合适。。需要重新修改连接方式。。     内容的回复:plc给的停止命令,变频器听之后还显示1赫兹左右,谢谢

hr>plc给的停止命令,变频器听之后还显示1赫兹左右,谢谢,plc与变频器是485通讯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器参数设置不正确,可能有什么最高频率还有最低频率,或是MODBUS指令出问题了,写错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