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dcs常见故障二

楼主(2016-09-04):
Q6:如何简单检查DCS系统接地?

A:DCS接地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接地地点,接地方式,接地电阻大小等从现场到DCS机柜的诸多节点和环节。但日常对DCS的常规检查主要有几个方面:

1、DCS机柜应采用单点接地方式,检查是否有可能导致多点接地的地方出现,比如机柜与槽钢的接触,接地点是否为单条引下线(线径大于16mm2,长度小于30米)到地桩或地网,部件连接(或焊接)点是否良好(锈蚀)等。

2、检查DCS接地点与电气地或避雷针引下线接地是否共用,距离是否符合要求,一般情况要求DCS接地与电气地距离15米以上,与避雷针接地点15米以上。

3、测量DCS系统接地电阻是否小于4    很多因素相关,如接触良好,土壤湿度,导电率等,测量接地电阻可选用的仪器有摇表、钳形表等。

Q7:日常维护时如何检查DCS系统网络?

A:1、用网络测试仪测试网线硬件是否正常,检查交换机指示灯是否正常。    2、检查监控“故障诊断”画面是否有故障提示。    3、对每台计算机使用“ping”命令检查网络是否正常,IP设置是否正确。    4、检查网卡流控制是否关闭,网卡驱动安装是否正常。 5、使用组态软件自带SCDIAGNOSE软件检测网络情况。

Q8:DCS系统维护如何做好防静电

A:如果维护不注意,静电可能对DCS卡件或通讯带来不小影响,DCS维护过程中特别是在触碰硬件卡件或通讯部件时应采取如下措施做好防静电。      1.保持环境有一定的湿度。特别北方地区或在干燥的冬季,因静电产生故障的事例要远远大于在东南沿海地区或其他季节,所以在一些重要场所,如计算机机房、实验室、电子仪器的装调车间应考虑保持一定湿度的问题,特别是对那些封闭形的空调房间,更应有一定控制湿度的设备。      2.铺设防静电地板,控制室和操作室均需铺设防静电地板。   3.在维护插扒卡件时或用手拿捏卡件时一定注意先对手释放静电,注意尽量避免用手直接触碰卡件电子元件、面板电路和焊点。       4.卡件应存放在防静电塑料盛放器或防静电塑料袋中,并存放在卡件盒中。      5.系统维护时还应注意佩带DCS防静电手腕。

Q9:DCS日常维护时需要对哪些数据进行备份?

   A:需要对组态、PID参数、工艺参数(设定值)、系统安装软件、电脑驱动以及认为重要的趋势、报表等数据进行备份。

Q10:回路无输出问题的处理

A:某项目使用中控JX-300X系统。用户自行增加一单回路后,无输出。投自动时会自动跳回手动状态。经检查程序,发现用户增加的自定义回路,回路编号为09;而BSC模块中,模拟量输出对应的模块为08。而08自定义回路组态后前期并未实际应用。因此用户在回路程序段中发现前期使用的回路号为07,便自行将08回路号将在本次增加的BSC模块内。因此,在组态下载后,回路与实际输出并未一一对应,因此发生本次故障。将程序中BCS模块的回路编号更改为09,编译下载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