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2016-09-04):
第一个问题。电气绘图软件用什么好?

第二个问题。PLC怎么学习,有什么好的书。

第三个问题。本人专科电子信息工程毕业,学plc好找工作吗。plc好学么,学多长时间能成为高手。

第四个问题。电气工程师需要会那些软件。

希望前辈多多指点,万分感激。

网友A:
1   绘图软件有好些 我就是CAD加电气辅助软件完成的绘图 百度可以下载

2  PLC分好几种 西门子 欧姆龙 三菱 台达 永宏 太多太杂 最好照一门入手 国产台达很不错提供技术支持 售后非常好

3   学好PLC当然好找工作了但也是找工作而已 要想高工资还是不行的

4  当你学会制图玩转上位机时候自然就是工程师了

网友B:
1  你要先确定要学习那个品牌的PLC,再买相关的书籍

2  先把基本的电工常识了解清楚

3  从基本的工作做起,不断总结学习

4  先找一份跟PLC相关的工作

  祝你早日出师!

网友C:
X先帮师傅干粗活,经常请师傅喝水,一年左右就会了

网友D:
  1. 需要学会运用的软件,编程软件,触摸屏编程软件等。

  2. 电子工程毕业的学PLC要比其他学科的学习进展快得多,原因是电工基础知识学习进展会非常快,PLC硬件理解快。主要集中精力学会编程就可以。

  3. 建议先学习三菱或西门子。这两款产品市场占有率高。原因是三菱国产的板子比较多,价格低,便于购买实习。不用担心其他品牌的学习,各品牌的PLC编程  硬件很接近,只要学好一个品牌,其他的学习会很快。

  4. 自学的话建议教材通俗易懂的和实验较多的,首推重庆大学廖常初老师的。李金城老师的书也不错。建议购买不同老师的书籍和视频资料,原因是各个老师会从不同角度来讲解知识点,理解起来更容易。

  5. 在网上下载或购买视频资源集中学习,并注意自己动手实习,只有自己动手,理解,学习的进度会很快。触摸屏,工控板,光电开关等等都需要必备的,可以某买国产的。一边理论一边实践。

6.进入工控论坛学习,论坛高手如云,不懂可发帖。比书本的知识更鲜活。论坛重要性不可忽视。学习到了一定层次,可以参加一些培训(先有一定的基础再去学习会更好)

网友E:
楼主,一起学习进步吧

网友F:
plc很杂的学习过程,可以从接线开始,由接线过渡到编程。多找相关书籍看看。初学重在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