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BuilderPlus中硬件配置找不到PM581ETH

楼主(2016-09-04):
Control Builder Plus中硬件配置找不到PM581ETH。

网友A:
嗯,正常得很,PM581ETH属于V1平台产品,在CBP(属于V2平台)中没有此型号的target。如果要使用有2种途径:

1、使用Codesys直接新建工程,就可以选择到PM581-ETH;

2、使用V1平台的编程软件,也是我强烈推荐使用此种方式。

如果你是湖南、湖北、江西或河南的,可以小窗口给我。否则请找当地的代理商详细咨询。